急急急 HP G4 奇怪问题Boot Device Not Found

楼主(2015-08-12):
Boot Device Not FoundPlease install an operating system on your hard disk
Hard Disk-(3FO)
F2   System Diagnostics
For more information,please visit:   www.hp.com/go/techcenter/startup有没有遇到过的,硬盘换了 硬盘线换了 BIOS 南桥 EC的也刷了,还有什么会造成这个问题。
按F9 也不引导, 按F10进去把 Legacy Support开启后保存,在按F9就引导了 能进系统 ,重启后还是和原来一样,纠结。有没有谁遇到过,小弟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
应该是BIOS设置问题吧

网友:
HP的这种情况挺多的,不行在刷一次BIOS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就是bios问题  淘宝买个吧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 骚年慢慢刷吧 BIOS我有一次刷了10个才好 祝你好运

网友:
刷BIOS   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A:
输入9373,按下回车键,就可以了,上面不是显示了

网友:
维修不光是“硬”的、也许多“软”点有好处。明显,或是启动选项设置不正确,或是硬盘系统引导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9373,按下回车键,就可以了,上面不是显示了

正解,提示什么输入什么,然后敲回车就好了

网友:
关闭UEFI模式,改为Legacy Support模式在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g4这机子太垃圾了,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对呀,G4机器问题多的不行。很多奇怪的问题

网友B:
说G4垃圾我相信,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都在查一台HP G4,修这机也算下了血本,不过结果还算让我满意,修好了。换了PU2/PU3/PR118/PR119/PR115/IO/南桥/还包括PU2 17脚供电的一个限流电阻(是不是17脚也记不太清,是19V供电的那脚),PU2坏是因为+VH28V没出(连续换了3个PU2,全烧),后查出是+VH28板层微短路所致,直接割断飞线这电压OK,后是无待机,查PU9 ACINOK,PU3 15脚无,换PU3 ACIN信号正常,还是不上电查EC 101对地短路,换EC短路正常,还是不上电,查南桥发给EC的时钟无,换南桥后上电OK开机正常。前前后后杀的我真是有些手软不准备再修了,还好最终问题解决,这板今天忘了拍照,不然可以好好写个帖子发上来的。这板下午刚装上还在老化,明天看看如果有时间再拆开拍上图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G4垃圾我相信,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都在查一台HP G4,修这机也算下了血本,不过结果还算让我满意,修好了 ...

还真是下血本了,换了这么多,收价也不低吧

网友:
曾经也有遇到过 木有解决

网友:
把桥干了试试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是5V转换电路的问题,5V只有4.8V左右,还在波动,最后查到一个芯片产生的开启信号只有3.8V左右.提示也是找不到硬盘

网友:
刷BIOS 看一下硬盘接口的电路

网友:
重新刷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