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2A55-M LK2 整板没供电啊

楼主(2015-08-12):
ASUS F2A55-M LK2这板整板都没供电。换了内存供电芯片还是没供电 急急急啊 快帮帮我啊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A:
修内存供电
维修小明仔
是关于供电芯片的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内存供电
是关于供电芯片的吗》?

网友:
全板没有供电,按照时序来修,先修内存供电 VDDA CPU 桥总线

网友:
从待机修起吧

网友:
可以通电么、?上电正常的话那就先查内存的EN信号和VCC

网友:
修总线供电

网友:
同楼上的楼上,如果主板可以上电的话那就先从电压IC的供电VCC和EN信号开始查起

网友:
内存吧,跑下线,内存IC应该是358或者324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