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N68T

楼主(2015-08-12):
最近修了好多M4N68T的板子,I/O 旁边的822排阴坏的很多,还有一些档内存的测试卡跑EE 的,内冬候鸟供电3.3 V  出不来,从电源24针供电上面飞线过来就OK了

网友A:
这个主板我也修过很多,有些不通电,自动通电  有些事没有复位的。。。

网友:
华硕主板普遍822排阻损坏

网友:
这个貌似是通病

网友:
楼主你的是什么情况啊  是不是不能触发然后直接从atx的pson飞一根线到io的触发脚  放招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我也修过很多,有些不通电,自动通电  有些事没有复位的。。。

fs   自动上电的可以直接飞线吗  看楼主飞线不知道是不是不触发然后直接从atx的pson飞线到io的触发脚

网友:
他说了不只是不触发呢

网友:
好厉害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