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480 11326-1M 不上电池有时自动通电,上3V电池不触发

楼主(2015-08-12):
联想 480 11326-1M 相当不稳定,有3V电不通电,不装COMS电池有时插电自动通电正常显示,大多数按开关无反应,直接短接开关不通电。IO《NPCE885PA》独显。待机电流0.015A.
客户说的就是笔记本不通电。主板没有进水,
无明显烧坏痕迹,无维修过。
  请求维修大师们的维修经验指教!!测量什么地方是关键??

网友:
信息那么少 怎么教?我只能说换充电芯片 换EC 刷BIOS

网友:
查一下EC和南桥的待机条件是否都满呀,供电,时钟,复位,LID

网友:
IO  一般待机要满足什么条件 啊

网友:
什么叫  有3V电不通电???/  RTC电路  仔细看看吧  是不是有腐蚀的地方  EC发往南桥的信号DNBSWON 有没有  南桥发给EC的信号有没有

网友:
要查的条件楼下都说了

网友:
这种不上电的不是通病  楼主要描述的跟清楚一点

网友:
这类问题一般都是不好维修啊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要么就按时序慢慢排查,最好先刷个BIOS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RTC电路认真查查,如果RTC没有问题就查PCH

网友:
看看EC的开启信号有没有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 查EC和南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重点查EC触发条件

网友:
EC和桥是查的重点

网友:
不要纠结什么 装电池不触发不装电池可以。。这是个误区 。。装上电池按不触发来修 不会太难

网友:
桥干了没有

网友:
按时序一个一个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