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楼主(2015-08-12):
今天接到一台ibme40 amd的独显的   貌似不过显卡    换了桥  刷了bios  还是一样  求助

网友A:
显卡拆了重置或换了,这机器基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拆了重置或换了,这机器基本都是显卡问题!

他的是AMD的 AMD的多北桥问题

网友:
显卡的电你查了没4-5个

网友:
amd大多北桥啊,重植

网友:
AMD应该换北桥吧

网友:
桥的换了还不好?显卡呢?动动看。

网友:
这机子灌胶的,不好搞啊  啊

网友:
要想修好,还是直接换新的吧。不好弄 芯片贵
放生

网友:
楼主说的要具体一些,比如跑码的情况

网友:
换了桥还不好只有换显卡看下

网友:
不过E40的显卡换了用不了多久就会返修

网友:
楼主最好建义换板

网友:
独显的机子要先看显卡吧,

网友:
这个AMD的机器能不能直接改集显呢?

网友:
遇到过,换显卡解决的

网友:
修E40的机子,北桥,显卡我都碰到过,最好在修之前,用风枪先确定下问题,E40AMD的这个机子如果是桥的问题99%都是可以被吹亮的,如果吹都吹不亮的话那楼主就要小心了,这个机子是可以插测试卡跑码的!可以靠这个码来判断到底工作到哪里了,如果是跑D0,C1这些码应该是北桥,如果是跑2D,2A,56这些码应该是显卡,这个时候也可以外接看下是否是有花屏,如果是那种竖条的宽的花屏,那应该还是显卡本身的问题,因为这个显卡淘的也可能是坏的,如果花屏的时候可以看到明显的那种一点一点的的条状花屏,那应该是显存在做桥的时候没有包好,爆珠了,这个时候只需要用风枪把上面的两颗显存吹下来,重新植好上回去,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下面的不用管,因为下面的没有黑胶,上面的有胶吹的时候有难度,这个需要自己来掌握,E40的黑胶可以说是所有黑胶里最好取的了,基本就不叫胶,可以当它不存在一样,经过这些检测之后楼主应该可以修好这个板子了,但是修好了之后一定要注意,如果出现时开时不开的情况,一定要刷个BIOS先看看,这个时候基本会解决问题的,千万不要盲目的在去加焊桥!然后就是E40老生长谈的问题0190,也就是恢复一下BIOS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