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求助长虹液晶电视LED55760D不定时黑屏,24V变成2.9V

楼主(2015-08-12):
客户一台长虹LED55760D液晶电视,故障为不定时黑屏且伴音消失。黑屏后按遥控器,指示灯还可以闪烁。出现故障的时间不确定,可能卡在开机上,不开机;可能看半小时至数小时黑屏;可能看一天也不黑第二天黑了。黑屏故障后按遥控器反复开机有时还可正常开机。

检测如下:电路板上无高温变色无电容鼓包。此电视电源板只有5VSB和24V两组电压。5VSB始终正常,300V大电容电压没有波动。故障出现的时候24V就变成2.9V了。当黑屏电压2.9V时,按遥控器关机,电压会慢慢降到0V(电容放电);再按遥控器开机时,电压会慢慢升到2.9V,开始快,后面慢,就像给电容充电的曲线那样。而正常情况下是0V瞬间升到24V的(故障时按遥控器反复开关机也可以发现恢复正常时24V是瞬间升上来的)。已经排除驱动板故障了。

已经把后级24V的电容全换了,前级50V47uF电容也换了,故障依旧。没有头绪,不知这种故障该检修哪里。24V电路并未完全停止工作,电压虽低但有电压,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工作着会突然掉到2.9V,提升起来也困难。

网友:
不像是电源板问题,一般高压板有检测信号回电源的,不正常就断电,我觉得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重点查下高压高压板看看,驱动芯片,电容,变压器,灯管等

网友:
24V负载能力不够

网友:
暗病有点难修, 细心点,先加焊一遍试试,看是否存在虚焊,  要不你就X宝买个高压板回来试,看是否高压板问题,反正能退货的不怕。   一些过流或是欠压保护,加上没图纸,也只能整块换来测试

网友:
确实不太好弄了呀

网友:
告诉你一个好办法,到底是电源的问题呢,还是高压板的问题,用可调电源调到24V接在主板,开机看能一直正常工作不,如果不能正常工作就是高压板的问题,如果能正常工作那就是电源的问题,用此法修好个N多台液晶电视机了

网友:
用一个高压条改装下 看是不是高压的问题 就知道了  要不你找个程序刷一下。

网友:
高压板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情回复,故障点已找到,在8月13日就已修复了。但我特地过了大半个月再回帖,就是想确认是否完全修复了,有没有后遗症之类的。事实说明完全修复了。
找到故障点和电视的放置有关。我有把电视平摊在地上和倒立放置两种方式。我发现摊在地上能正常的几率比较大,而倒立放置像完全坏了一样。我开始考虑重力的关系,心想该不会真是啥东西脱焊了吧!
结果我倒着拿长螺丝刀,在倒立放置的电视的电源板上一通乱捣,黑屏的电视立马就亮了,当时心中顿时几十只草泥马在奔腾。我逐个点压,最终发现主变压器附近对压力最敏感。灯下一照,好几个脚都脱焊了,见图,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到300V侧有几个脚出现了裂痕。加焊后就一切正常了。

总结起来,因为电视很新,电源板很新,主要修显示器(液晶显示器、打印机电源等等再高温也从没见过主变压器脱焊的),绝没有想到主变压器脱焊这种事。还因为液晶电视修得少,凡事还喜欢往复杂了想。而超薄电视因为厚度的控制,主变压器是内嵌、悬空在电路板里的,天生少了PCB板的支撑;加之胶打得少,因为重力的关系就会对焊点形成拉扯力,容易导致脱焊的发生,以后就会留意类似地方了。虽然走了不少弯路,但还是靠分析找到了故障点。

网友:
另我是新疆的二三线城市,收了同行500元(同行送取的,我只是修),大家聊聊各地给同行、给直接顾客收费多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