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ILO(米罗) Q192开机黑屏

楼主(2015-08-12):
MILO(米罗) Q192开机不插vga有显示无信号 插vga就黑屏 加焊驱动板上两颗大点的芯片后正常了  发下让同行遇到可以更快找到故障点  没思路 瞎搞的

网友A:
楼主运气不错,应该是有芯片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运气不错,应该是有芯片虚焊了

只能判断是那个问题而已  还是得更换芯片为好 不然  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