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无3V/5V待机电压

楼主(2015-08-12):
      型号:ASUS  A8J
      故障:无3V/5V待机电压
      来迅维3个月了,终于到实践班了,这是第一次维修笔记本板子。刚刚拿到板子的时候,心里甚是激动,领到板子后捧在手里跟宝贝似的,但维修过程中渐渐的没有了开始时的激动,更多的是不知如何下手。下面就说说我的维修过程吧,由于这是本人第一次维修经历,思路可能不是很流畅,望大家多多包涵!
      首先,拿到板子后立马查图纸,还好有A8J的图纸,按理说有图纸应该很好修,但对于初次维修的我还是不知从何下手,特别是看到主板上密密麻麻的元件,更是跟无头苍蝇一样,拿起万用表都不知该往哪里放,脑子里一片混乱。正在我无助的拿着板子左看右看的时候,我想起黄老师讲过PWM维修流程,而待机电压的产生方式正是PWM模式,我立刻翻开笔记对着上面的流程一步一步的操作。

       第一步,看外观是否有烧伤、缺件、是否被他人维修过(其实这一步我直接跳过,因为这种练习的板子都是历经磨难,早已面目全非)。不过既然是修3V/5V,那么这一块的电路是否缺件是一定要查的,所以我对着图纸找到待机电路(待机芯片TPS51020),并开始一个脚一个脚的查,别说还真查出了几个缺件:6脚的上拉电阻没了,还有芯片供电脚的电阻R5101也没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从料板上找到合适的元件补上。
       第二步,测量重要元件的二极体值,看看是否有短路有断线,看芯片与场管是否虚焊,测量公共点有无明显短路。一切正常。
       第三步,上电。还好没有闻道烤肉的味道,接着测量VIN 19V正常,VREG5 5V正常;测量3V电感前后端和5V电感前后端,均无电压;测量上下管的G极都无电压,看来芯片本身PWM未输出。
       第四步,翻出TPS51020的数据手册,查看芯片的工作条件和原理。这可又把我难住了,数据手册全是英文,“书到用时方恨少”现在我才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学英语,我只好搬出翻译软件一个一个地翻译,虽翻译的有些不流畅,不过大概的意思还是明白七七八八了----要想PWM电路正常工作,芯片的开启信号ENBL1和ENBL2要为高电平,实测为0V。这个好办,我直接从VREG5飞一根线到ENBL脚作为开启。这回测量5V电感后端有稳定的5V输出了,但测量3V电感后端无输出,电感前端10V左右,看来自举没有举起来。首先我就想到自举电容,结果一看电容被人换过,果断找合适的电容替换上,通电测量3V电感前端23V 正常。可奇怪的是电感后端无输出。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经过强哥的指点,我换掉了电感后端的几个滤波电容。再测,通过示波器抓波,发现只有1.5V输出,并且欠压保护了。首先想到反馈电路。
      第五步,根据电路图查反馈,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始终输出欠压,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让我纠结了很久,最后实在是没思路了我决定静下心来重新检查芯片周围的元件,希望能有所发现。还别说,真让我发现了一点问题----当查到第23脚(TRIP2)时,我发现图纸上该脚一路通过电阻接地,另一路通过一个18KΩ连接19V供电(关键之处在于图纸上18KΩ电阻不装,而主板上却用电阻连上了),难道问题在于此?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将它干掉,通电,结果并没有令我失望,3V输出正常。
      虽然在第一次修板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的麻烦,但修好后还是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在维修过程中首先要能静下心,切不可浮躁;另外芯片的PDF一定要会看,这样才能弄懂电路的工作原理;而且维修思路要清晰。理论显然是很重要的,而实践能让理论得以验证,能让原本很抽象的理论具体化。
      以上帖子只是一个小白的第一次维修过程,仅供参考,高手勿喷。最重要的是大家能够多多加分,给我这个小白一些鼓励!
      由于维修过程中忘记保存波形,只有将修好后的正常波形贴出来给大家做个参考。

网友A:
不错不错,再接再厉

网友B:
每次看别人发帖子修板都感觉挺容易的,到自己来修的时候,却没那么简单。加油哈,同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再接再厉

谢谢大神鼓励

网友C:
不错  实地出来就是厉害  我自学好几年了  不会用示波器  也跪了    修过上电掉电的 机器 很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次看别人发帖子修板都感觉挺容易的,到自己来修的时候,却没那么简单。加油哈,同学~

对啊,我也有同感,不过修多了应该思路就清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  实地出来就是厉害  我自学好几年了  不会用示波器  也跪了    修过上电掉电的 机器 很累

迅维的老师教的好,都很负责。

网友C:
我没时间  天天忙的要死  店里就自己 徒弟还不好带    哎  累  呀     啥都修  台式 显示器 打印机 投影机 笔记本 液晶电视数据恢复 夏天正是忙的时候  看个视频的时间都没有  忙完就不想动  维修不好干呀 现在颈椎 腰椎都不好了

网友:
对啊,我也有同感,不过修多了应该思路就清晰了

网友D:
学习了!楼主辛苦了学习了!楼主辛苦了

泉泉哥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思路清晰 基本功扎实

网友:
加油··加油··

泉泉哥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E:
看来有机会要去实地

网友F:
我和楼主有同感,起初维修确实是很茫然,不过,维修多了思维就清朗了,加油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每次看别人发帖子修板都感觉挺容易的,到自己来修的时候,却没那么简单。加油哈,同学~

不错,再接再厉,里高手就不远了

网友H:
不错,里高手就不远了,再接再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时间  天天忙的要死  店里就自己 徒弟还不好带    哎  累  呀     啥都修  台式 显示器 打印机 投影机  ...

看来生意不错嘛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错,里高手就不远了,再接再厉,

谢谢鼓励,不过高手需要经过经验的积累,这中间还有很长一段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错,再接再厉,里高手就不远了

还需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和楼主有同感,起初维修确实是很茫然,不过,维修多了思维就清朗了,加油吧。

这是从小白到大神的必经阶段,一起努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有机会要去实地

嗯,实地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不会后悔的!

网友:
我也是刚刚接触这个行业,相互学习。

网友:
还需要多多积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楼主辛苦了学习了!楼主辛苦了

其实发帖能让自己的思路更清晰。

网友:
继续努力。加油哥们

网友I:
有图纸 有思路按照思路来修 细心点 还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I:
分析问题 想下那里的问题导致的 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图纸 有思路按照思路来修 细心点 还是可以修好的

嗯,是的,很多原理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分析问题 想下那里的问题导致的 一个一个排除

对,思路很重要。

网友:
我是小小白,你是小白,比我强一点,像你学习洛。

网友J:
TRIP#,极限电流设定脚。

网友:
引用 网友J:
TRIP#,极限电流设定脚。

嗯,是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看来到实地技术会提升的很快

网友:
思路很重要,LZ有前途啊

网友:
没闹明白 那个电阻是极限电流设定 应该装了不影响正常3V输出吧??

网友:
很不错,鼓励鼓励!

网友K:
会用示波器还是很厉害的,都出师几年了还没明白示波器。

网友:
实地的就是厉害,学习了

网友L: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网友M:
楼主挺厉害啊 ,我肯定是修不出这种故障的

网友N:
:其实之前我在实地的时候 和你修过差不多的问题 也是这华硕  我的待机芯片焊盘掉了一半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论坛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N:
:其实之前我在实地的时候 和你修过差不多的问题 也是这华硕  我的待机芯片焊盘掉了一半以上

我运气比较好。

网友O:
有修好第一台,继续努力,就会有第二台,第三台等,成功就等你不远了。加油!

网友P:
自学中的路过,靠的就是你们把经验分享来修自己的机器,谢谢愿意分享的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P:
自学中的路过,靠的就是你们把经验分享来修自己的机器,谢谢愿意分享的各位

你也可以将你的经验分享出来啊,互相学习嘛。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修好第一台,继续努力,就会有第二台,第三台等,成功就等你不远了。加油!

有你这话,我更有信心了,谢谢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迅维的生活,,感觉好美好啊,有机会去学学

迅维的氛围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会用示波器还是很厉害的,都出师几年了还没明白示波器。

迅维的终极绝招。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挺厉害啊 ,我肯定是修不出这种故障的

过奖了,我修了几天才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要是 有时间  也去 迅维 学习学习了

迅维欢迎你!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样的好帖怎么能放过,收了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T:
学的很好了,过段时间就是老鸟了

离老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U:
实地学员就是NB,我也想学习示波器

可以来迅维实地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还不错吧,技术高手了,相互学习,加油

一起加油,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