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主板cpu供电管理芯片up1608pk的定义该查那几个脚 谢谢!

楼主(2015-08-12):
最近老是遇到主板cpu供电管理芯片是up1608pk的   cpu供电没电压  该查这个芯片的那几个脚啊  懂的师傅们指导下!!!

网友:
图片上传不了啊

网友A:
电源管理IC工作条件一般是供电,开启,BOOT,VID识别信号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IC工作条件一般是供电,开启,BOOT,VID识别信号电压。

可是现在的芯片不是en跟vcc了  看不懂!

网友:
3 24 233 37 都测测

网友:
查芯片PDF资料里的引脚定义描述或结合电路图来看就可以了

网友:
233打错了对吗

网友:
我也有一块 但是没EN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