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部分usb无效

楼主(2015-08-13):
手上有一款V星785gm-p45主板部分usb不可用,不知何故,请高人指点。

网友:
供电问题,我碰到过,难检查了就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对地阻值查一下先

网友:
V星板一般有个开启信号,没图纸了直接飞个5伏试试,

网友:
先观望学习,目前你们说的我还不能自己掌握实践,怕主板短路照成更大的问题、。、

网友A:
对应的USB口附近有一个8脚的小IC是负责供电和检测电流的!把它拆了将1.8脚用导线连接!

网友:
usb不能用ps头能用吗。有5V电压吗?数据线对地阻值多少?

网友:
估计是小6脚芯片坏哦

网友:
先保证供电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应的USB口附近有一个8脚的小IC是负责供电和检测电流的!把它拆了将1.8脚用导线连接!

你说的应该是u9那个小块,意思是不要直接拆掉用导线连接1,8号引脚?

网友B:
V星板子遇到过  ps2键盘插口没电压导致不开机的   直接给他5v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星板子遇到过  ps2键盘插口没电压导致不开机的   直接给他5v可以正常开机!

怎么引线有图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引线有图么?谢谢!

图片没拍哦  不好意思  我是从usb借口旁边的小六脚或者小八脚那些小小的东东测 有5v的话就直接飞根线到键盘插口的排阻    !遇到有的都正常除了键盘插口没5v的电压都会导致不跑马的

网友D:
u口附近小6脚,   1,8脚直连   V星板通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u口附近小6脚,   1,8脚直连   V星板通病

取下来直连,还是不取直连?

网友E:
查USB无用的四个脚位是否正常即可!
5V, D-,D+,GND

网友:
USB接口好修,把相关的条件都检查是否正常,都正常的话就是南桥了

网友:
U口的阻值多少

网友:
那个小IC你拆掉后应该就只有一个不能用,其它的可以用了,

网友:
这问题得先查吧

网友:
我一般是8脚芯片拆了,178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下来直连,还是不取直连?

都可以  建议还是取了连

网友:
引用 网友D:
u口附近小6脚,   1,8脚直连   V星板通病

好像6脚芯片有两个,一个前置面板的一个后置板载的,前置的可以不装,后置的不行

网友:
5v不出?一个小八角IC作怪

网友F:
部分就说明 桥没事,可以考虑供电,插鼠标亮不亮?

网友:
个别不可用是不是供电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USB无用的四个脚位是否正常即可!
5V, D-,D+,GND

前置usb接插座有两个脚+5v,其余均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部分就说明 桥没事,可以考虑供电,插鼠标亮不亮?

鼠标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