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开机掉电

楼主(2015-08-13):
华硕K42J开机掉电,把无线网卡拿掉,解决问题

补充内容 (2015-8-21 14:05):
我发的只是一种维修问题出现的地方和决定成功方案。思路什么的不说了,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不会发什么一个问题绕半天,最后才得出解决什么的。当然其它地方也可能导致这方面的问题,我只发我遇到的和已经解决的。

网友:
3V后极短路

网友:
无钱网卡导致的只都行

网友:
开机是指触发掉电还是跑码掉电还是到桌面掉电,如果说的能清楚些就更好了

网友:
这也算是一贴了?

网友:
有啊 ,之前也是掉电,我拆了板子,后就可以了。结果是CD导致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运气比较好吧,最好能把整体维修过程写下,分享下

网友:
这也说的太简单了哈

网友:
无线短路的还是比较少

网友:
拿掉都不给客户装了吗

网友:
有遇到过一次 那次是拆掉网卡好了  就是上不了网 后来连芯片一起换好了

网友:
无线还会导致掉电。

网友:
你这是在水贴,没有意义,维修思路也不些,没法借鉴呀。

网友:
以前有接到过华硕的无线烧了引起的跑马不显示,换了就好了

网友:
就不能不过程写清楚点吗

网友:
楼主的帖子短小精干

网友:
一句话短贴呀。无线网卡内部短路导致拉低了哪一路供电。china客户不用了?

网友:
楼主这是短小精悍 2秒哥。。。

网友:
楼主是来水一贴的吧,掉电分很多种的

网友:
还会回来的

网友:
绝对收藏。。。精华

网友:
网卡坏了?

网友:
这……直接拿掉是啥导致的都不清楚……是无线网卡口短路了,还是无线网卡本身有问题呢……还有是怎么查到怎么想到是无线网卡的事的呢……

网友:
EC信号都发出来没有。处理器下面的电容性能不良这会掉电

网友:
是网卡坏了吗 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2015-09-24):
我也有台K42JV的,。看电影一小时掉电。黄板的。BIOS也弄了。VTT供电MOS管这些也查了。也没能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