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一体机

楼主(2015-08-13):
  每次都是插电自动开机,电流到1.5左右就掉电了,然后 我清了COMS电以后 就好了  不掉电了,  用了一天  第二点在开机  有是掉电  每次都要清COMS   什么情况啊???  版号是DAPQU1MB8FO  REV:F   没有刷过BIOS   大家有没有这个BIOS啊   或者遇到过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这种问题普通机器到时遇见过 一体机没有

网友:
不然你备份一下你的BIOS,换个BIOS芯片再试试

网友:
那就先找到BIOS刷了看啊

网友:
重点查桥这块看下

网友:
COMS电池有点吗  他给南桥供电的 看看有电压

网友:
先查看RTC电路和电池吧

网友:
查RTC电路 应该有不良的元件

网友:
我有一台和你的故障差不多 加焊了难侨还没好

网友:
重点排查RTC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