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78l m3-rl v3.1 可以通电不显示

楼主(2015-08-13):
梅捷sy-a78l m3-rl v3.1 可以通电不显示,cpu和内存在其他板上可以显示,检查哪里坏了,是否可以修
cpu

网友:
南板旁边,4个电容6.3 怀孕3个,换掉了还是不显示

网友:
主板坏了找个芯片级维修的就搞定

网友:
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
你要先检查下电压正常不 1.2V 1.0V 1.5V 3.3V 知道吗。

网友:
说的不详细啊 啊 啊

网友:
看是不是桥那边问题

网友:
电压 都正常不 电压正常跑马不 跑多少 楼主说清楚点啊

网友:
三大条件都满足了没有?

网友:
电压正常吗?

网友:
电压正常的话可以刷个bios先

网友:
电压正常吗

网友:
LZ请表达清楚 我们不知道怎么出点子啊

网友:
楼主说的太含糊了吧,先查查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说了你懂不懂

网友:
什么都没测,让人家如何帮你分析呀?

网友:
先找張電路圖,看一下上電時序,電壓一個個量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