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3):
宏基E1-421声音问题,声音能放,但放一会主没有声音了,把声音开关,关了再开,声音又出来了。有声音-没声音-开关声音-正常,一直循环
没有声音

网友:
先换个声卡试下,声卡不良会导致这样的。

网友:
排除软件驱动和接口,声卡,联想有好几款都是这样,遇到直接换声卡

网友:
这种一般是换声卡或者刷BIOS

网友:
换声卡,注意温度不可太高

网友:
看着很像声卡,不过我一般先换个系统,再换声卡。

网友:
果断换声卡试试。如果有示波器,我再给准确锁定故障点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