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适配器和电池都接上高温关机,单独接一个没事

楼主(2015-08-13):
联想x201
笔记本
,最近老自动关机,按上鲁大师显示80度到100度,我清理过风扇,加过硅脂,这些都没用,后来发现了,只要接上电池温度就高,单独接适配器没超过60度,单独接电池没超过70度,高手帮我解答一下 谢谢
笔记本

网友:
接上电池高的话,查查电池TEMP是否正常,是不是这个导致整体温度偏高。联想的机器要下个电源管理软件

网友:
换电池试了吗 别最后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先换电池测试,如果一样就查TEMP这个电池检测信号是否有问题,或者是直接先刷一个BIOS了来

网友:
换充电芯片,其次换电池。

网友:
这些个故障都很奇怪。先bios吧。

网友:
换了电池也是一样的高啊,就是单独装电池的时候比单独装适配器的时候搞10几度

网友:
充放电芯片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