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0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5-08-13):
机器是昨天一姑娘拿来的,上电看跑显卡,这机子相信大家都懂的,显卡通病啊!于是三下五除二把机器拆了上bga,做完上电,omg不上电了,郁闷看了下显卡背面也没掉件啊。静下心来慢慢查吧!发现待机电流有一点点偏大0.02几 不会显卡爆了吧 量显卡上的电容 阻值全正常啊!用手摸了几遍板子各部位,忽然发现pq2 发烫,看下图纸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pq2是 控制psid,psid应该是dell的适配器信息检测信号吧!也不知道是理解的对不对,正常应该是3.3v的!换了pq2  psid正常了!激动啊上电试试!真是日了狗了还是不行,没办法刷个bios吧 神奇的居然上电了 !反正也不知道为什么 希望大神帮忙解答下 。有点运气成分啊哈哈

网友:
应该最原始的故障就是BIOS吧  你按通病搞了

网友:
幸运的人,很厉害的

网友:
应该是一个就是BIOS文件损坏,导致不过显卡

网友:
楼主能把你刷好的BIOS发上来吗。。手上有一台一样情况的  原先不显示  焊显卡后变 不触发了,,郁闷

网友:
修机器有时候就是这样  总之一句话 要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