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片最近修的很虐心的板子

楼主(2015-08-13):
1:MSI h61版号MS-7788,这板初始诊断为无CPU电压。然后照着CPU电压修了一圈。。。没结果,然后论坛刷了一圈找到一个测试点的帖子。照着量了一边发现Q60上面一个VCC1.8为0V。然后跑线找到了产生这个电压的芯片。换好了之后电压出来可以亮机了。但是一直没有出来LOGO。顿时一群神兽奔腾。然后刷了个BIOS。好吧。以为正常了。接上键盘准备进PE。。。尼玛啊。键盘还不能用。最后又修键盘不能用。感觉心好累。
2:华硕P5G41这个板子档98代码,BIOS座边的822坏了会档9b代码,干了。不行。然后干了一地的822。。。也是神兽奔腾啊。最后竟然把声卡拆了就好了。
3还是华硕的G41,故障为D0-98-9B-CC然后复位再跑一遍又一遍。这个问题遇到过几次。但是之前都没有修好,这个板刚开始也是去换822换一个好一次。最后准备放弃了。又换了个IO,然后亮了,亮了,就这样亮了。
上班了。。。暂时就这么多了。。。

网友A:
华硕的822电阻就是个奇葩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822电阻就是个奇葩

没思路的时候可以去干822。但是也不绝对。就像我修这个换IO才修好。

网友:
实地的高手见笑了。

网友:
现在维修没有点位图找不到原件不好修了

网友:
华硕的板子 通病的多

网友B:
华硕P5G41,  排阻啊,是要命的,好几个排阻,每个都有坏的可能,】

这怎么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P5G41,  排阻啊,是要命的,好几个排阻,每个都有坏的可能,】

这怎么弄啊

具体看是什么问题咯。

网友:
华硕这是要和822往死里干啊

网友:
V星主板质量不怎么行,很容易出小问题的!

网友:
有配件更换  修复率就是高

网友:
华硕的822的确是维修中的一朵奇葩。

网友:
新手!!!求教

网友:
楼主简直是秒杀

网友:
现在看到华硕822就杀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  再看看堆在角落里难修的板子   感觉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