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电源 电池都好用就是不充电

楼主(2015-08-13):
前两天来了一个sony VPCEB46EC,来了说不充电,拆机,发现触摸板下面有进水的痕迹 ,EC附近也进了水,怀疑EC有问题,所以直接换了好的EC芯片,接上电池还是不充电,查了电池接口, 数据,啥的都正常啊,最后在神坛搜了一下, 有关于电源管理芯片的维修,我查了一下 BQ24753的5脚和8脚,5脚有0.6v,8脚有2.7v, 5脚AC_OFF_3#这个信号,连接了一个稳压二极管PD19,PD19连接到这里 量到了PU1的2脚为3.3v高电平,那PQ33A就导通,把PD19和24753的5脚拉低了,我不知道PD19是干什么用的,就查了一下24753的资料, 5脚外边什么也没接啊,原机图纸里的PD19是干什么用的呢?到现在我也不懂。我把PD19去掉,连接电池就充电了,没发现还有什么问题,就是这个稳压二极管什么作用不知道,还是PU1这里有问题啊?

网友:
PD19的正极接着ACDET 适配器检测信号。ACDET 2.64V左右。AC_OFF_3#要为3.3V吧,把2.6V挡住,不让ACDET跑掉。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