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触摸屏的原理与维修,更换与代换方法

楼主(2015-08-13):
 现在我们维修的手机中,更换触屏的越来越多了,因为现在比较流行直板的手机,而触屏又属于非常容易损坏的元件,目前占有的维修比例非常高,今天我从原理到检测到更换(代换)给还不懂得换触屏的朋友讲一讲我个人的维修经验,当然如果有条件买OCA贴合机那就简单多了,希望对新手有所帮助。

一:原理

  一般我们见到的触屏都是有4只脚,我们分别称之为X,X1,Y,Y1;其中X和Y,X1和Y1分别是一组,一组负责横向的坐标检测,一组负责纵向的坐标检测,由于每条线根据长短距离的电阻值不一样,所以,当我们点下任意一点位置时,就将X与Y,X1与Y1,两组线进行相交,由于每一点的位置距离不一样,那么相交点的电阻值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值,CPU就是根据这个值判断到底这一点对应到什么功能上。.

  所以由上我们可以知道,触屏功能不正常的故障原理,无非3点。

1:触屏由于外力损坏或进液之类的造成触屏本身不能将X轴与Y轴上的正确信号传送进CPU;

2:触屏与CPU之间的电路不能正确的将信号进行传输,包括断线或中间相关元件损坏;

3:CPU无法对触屏传输来的信号进行正确解读,包括CPU自身损坏和字库程序错乱。

二:维修检测

    我们遇到的触屏故障是有三种情况,1是完全无反应,2是点击不对应,产生错乱现象,3是局部不正常。

我们先来说第1种:完全无反应

    我们先看外观,如果有明显破裂的直接更换之,一般极少遇到同时出现其它原因同时造成完全无反应的。如果没有明显破裂,拆机测量4个引脚电压,其中应该有两个是高电位,两个低电位,如果电压正常,一般就是触屏坏,测量电压的时候注意观测脚位顺序,是不是X和Y是交*的,即一高一低的电位是间隔开的,98%的手机都是这样设计的,在我们平常维修中,其实是从来不去测什么电压的,一般都是直接换触屏OK。但是作为原理教程来讲的话,这里有必要把原理方法写出来。目前市面上生产的触屏中,99.99%的都是XY间隔开的,极少是X,X1,Y,Y1排列的,基本都是X,Y,X1,Y1的排列方式。这个我们可以通过触屏上或电路板上的标识判断。只要是间隔着排列上去的,不管把X接到Y上,还是两组接反,这时候焊到主板上是100%应该有反映的!(至于正不正常怎么解决捎后讲解。)如果按这样的方法接上触屏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的话,可以判断问题不在触屏上了。

再说第2种:完全错乱对于这样的故障我们首先要对触屏进行校准,如果怎么也校不准,可以做软件试试,做了软件还是故障依旧的,更换触屏。

第3种局部不正常的',这样的故障其实跟第2种问题是一样的,检修方法也完全一样,从经验判断,一般99.9%是触屏的问题。

三:更换与代换

   目前市面上的触屏按原理分有两种,一种是电阻式的,一种是电容式的,我们常见的都是电阻式的,所以我们一律以电阻式触屏来讲解。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触屏可以说的上是花样繁多,大小尺寸不一样,有效控制显示面积不一样,快捷键位置不一样等等,但是其实都是可以代换的,不一定非要买和原机大小走线一模一样的,而且也不可能所有的都买的到。一般来说,只要大小相差不大的都可以完全代换,无非就是4根线的位置不一样罢了,最多也就4种接线方法,我们用苯办法接线也就最多4次之内就能接正确!

    现在介绍代换方法:我们假设X与Y轴的交*线负责横向检测,也就是屏幕上的左右;X1与Y1轴的交*线负责纵向检测,也就是屏幕上的上下。为了我们方便理解,我把X,Y,X1,Y1四根线进行编号,分别代表1,2,3,4线。

    我们先假设第一种情况,将X接到X1上了,或把Y接到Y1上了,这样就就造成了两组线都不能产生交*点,所以触屏会完全无反应。(有的手机有反映,现象是错乱),解决方法:将1和2线,3和4线进行对调,直要接出反应。

    第二种情况,将X接到Y上,X1接到Y1上,这样就完全颠倒了,但是每组线之间还是能点击产生交*点的,所以这样接的话会造成触屏完全错乱,左上角点击却反应在右下角上。一但我们遇到接上触屏是这个反映怎么办呢?就将1和3线,2和4线进行对调,这样对调以后,100%至少会有一条轴的反应是正确的,比如上下或左右其中一轴能正确识别。

    第三种情况,将两组线中的其中一组接错了,比如,X接到Y上或X1接到Y1上,这样就会造成其中有个方向轴的点击相反,比如按下是上,按左是右,解决方法是先假定是1和3线接错,我们对调试试,如果调了还是不好,反而完全错乱了,赶集接还原,然后把2和4线对调,100%能解决问题。

四:关于纯平触摸的代换:

    现在有很多手机都采用纯平的触摸了,这类触摸更难买到,其实代换方法很简单,一般这类触摸无论外观怎么特殊,其实中间有效触摸的地方还是一个方方正正的触屏,我们可以先将坏的触屏拆掉,洗干净粘合层的胶水,然后找一个大小一样的普通触屏装上去,还是按照前面讲到的方法接,完全可行,只不过有的触屏以前是柔性的,现在换的比较脆弱就是了。

    关于更换触屏的注意事项:很多手机送修的时候故障现象为错乱,错位,或者时好时坏,有的还造成按键也不灵等,其实是保护膜引起的,撕下就好了,很多新手在这方面容易忽略哦!还有就是,更换触屏的过程中,最好每接一次线都对触屏校准一下,不要明明接好了,但是因为没校准而走了弯路,切记。

网友:
感谢楼主说出了维修手机中的经验和心得,我是修电脑的,准备带上手机维修,

网友:
学习了·,很给力

网友:
现在都是电容的了

网友:
楼主 请问你 触摸屏外观型号都一样但是屏号不一样能换吗?我的手机坏了  但是买不带一样屏号的  只有一个外观型号一样的。   手机其他功能都好的  丢了可惜。

网友:
算了 以后改行修手机吧

网友:
现在都是电容屏了 电阻屏好像都看不到了

网友:
又多学习了一些触屏的知识

网友:
现在单换触摸板的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