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6CM不过保护隔离无待机及图纸

楼主(2015-08-13):
华硕K56CM
先上图

故障现象公共点无电压

可以看出第一个场管都没过去
根据以往经验直接飞过去,公共点是有电压了,但还是没待机。问题放在第一个场管的G极控制上。

图纸上看与充电芯片BQ25A第四角连,那这就是它的问题了,没跟其它的连。在网上查的这个芯片容易坏,那就换把。满怀欢喜的换上去了。结果却不尽人意。
没办法,继续查吧。
BQ25A的条件  VCC     ACDET
VCC       19V
ACDET   3.3V

后来发现这个3.3不对

就算了一下

是2.5才正常,难怪不出电压

将这两个小分压电阻换了,开机电流就花花的上去了。

cqtnhtkj -5 明明是BQ24725a,你却说是2475a骗下载分吧

网友:
楼主电路基础好的很 学习了

网友:
BQ725貌似出现很多这种问题了  算通病么? 我遇到了好几台了。

网友:
这种芯片爱烧保隔第二个场管, hua suo
  Dai er的均修到过, 奸硕的还特易返修(改大功率管一样)把电池电路断了才少了不少麻烦事

网友:
这个AC_DET一般高2.4V以上小于3V都可以,但一般高3.1V左右,芯片就会认为过压就保护了,不输出ACDRV,这个应该在你提供的PDF里面应该看得到呀

网友:
楼主技术顶呱呱啊

网友A:
呵呵 没遇到过,不过这个大于2.4芯片才会发出一个信号导通管子产生公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没遇到过,不过这个大于2.4芯片才会发出一个信号导通管子产生公共点

你直接飞通,估计是EC没有检测到适配器检测估计要高电平,飞3.3到EC这个脚也可以估计不可以充电

网友:
昨天刚修一个K46CM也是不过隔离,换了BQ25就好了。

网友:
附件的RAR是点位图还是?

网友:
换了芯片不行就只好查工作条件了

网友:
不错,连电阻串联计算器都弄出来了,很好

网友:
正好需要,收藏了

网友:
还这样算   牛B

网友:
  学习到了    谢大师分享

网友:
刚修到一台SONY的,用的是BQ24735的,ACDET2.6V,但是公共点死活不出来,改到3.14V好了,奇怪

网友:
那就是电阻坏了

网友:
有这个机子的图纸吗

网友:
我下载你的图纸怎么不对啊

网友:
是一个芯片的图纸 希望楼主吧图纸交出来
baxaiq
有图纸 啊
详情

网友:
是一个芯片的图纸   希望楼主吧图纸交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个芯片的图纸 希望楼主吧图纸交出来
有图纸 啊

网友:
会看图纸就是不一样

网友:
好牛呀 这都让你发现了

网友:
这个可以申请通病了、。其实保护隔离也没啥修的、。

网友:
今天修了个联想的 也是ACSET出问题

网友:
点位图用什么工具打开?

网友:
楼主你那个图纸是什么机器的

网友:
不错 这个需要分析 其实也可以改 不过楼主找到了故障点 不错

网友:
下来备用,谢了啊

网友(2016-10-04):
楼主 你的图纸呢

网友:
就这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