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937开机掉电

楼主(2015-08-13):
其实问题简单的很 看见大电容你就干掉 如果问题依旧拆掉管音量的小板即可
掉电

网友:
大电容每次看见就换 ,必须这么干 。

网友:
那是必须的看见就得干

网友:
是的 都是先换大电容 毕竟发生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A:
大电容成了家喻户晓的了 我这来个客户说 插电源进系统掉电 就是主板上的大电容换掉就好了 尼玛搞的好像比我都懂
taiwanadult
所以说要加权限呢。不然一搜就搜到通病了
详情

网友:
必须的看见就得干

网友:
换了再说

网友:
学习了,。。。。。。图纸就好了

网友:
干的时候也要注意里面的小电阻

网友B:
就这个也发帖???
仔细看内容不止大电容
详情

网友:
内存坏了都会掉电

网友:
做维修的 谁还不知道宏基有这个福利给我们啊

网友:
要是每台电脑 都有这些通病 那多美好啊

网友:
哈哈,有时候看见大电容很开心,通杀呀

网友:
大电容 别人说加一个就行了

网友:
绝对秒杀吗

网友:
我试过几次还是不行

网友:
对 看到大电容就干,干完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这个也发帖???
仔细看内容不止大电容

网友:
呵呵,有点暴力,各个条件还是要量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成了家喻户晓的了  我这来个客户说 插电源进系统掉电 就是主板上的大电容换掉就好了  尼玛搞的好像比 ...

所以说要加权限呢。不然一搜就搜到通病了

网友:
新手进来看看 学习了

网友:
多大的电容啊  我咋没有遇见过啊  这本子只有一个大电容嘛  谢谢

网友:
学习了,我感觉在没有思路的时候在搞大电容,先用示波器打对比波形。但是谢谢分享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哦

网友:
大电容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