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黑胶风枪篇

楼主(2015-08-13):
此机AMD系列通病北桥 风枪先吹下确定问题再下手 北桥是大家头疼的问题 头疼也得干赚钱呀  我的经验是温度高点看见旁边的电阻锡融化了 马上翘掉北桥 完美一个点都没掉  我是不用原先的北桥换个新的 比较稳妥 吃过亏所以要换

受到警告 推荐

网友:
学习了,新手你确定?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怀修旧 -5

网友A:
在焊接的时候加点助焊膏

网友:
经验 谢谢分享  以后遇到就少走弯路了

网友:
嗯  内交确实恶心    不过掉电还是很少的    要把其他部分用隔热隔起来更好

网友:
我做过几次,成功率不高,都是掉漆或掉点

网友:
有道理换 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焊接的时候加点助焊膏

事实证明下黑胶的,不用焊膏效果更好

网友:
是不是哟我们焊接的时候都是加了油的

网友C:
前几年有出现掉点,吃过亏后下温调高10度,时间多10秒,基本没出现过掉点了。现在配合红外测温枪放心做了。

网友:
延时一会确保锡珠融完了再撬

网友:
显存一定要弄锡箔纸包住,不然都会爆珠。之前630的显卡,害死我了。哎,都是泪。E40的机器,我拆开后盖风枪吹了吹就给客户了,哈哈!!

网友:
E40 显卡 确实是个头痛的问题

网友:
其实E40的黑胶还是很简单的,基本上正常取都不会掉点,这个机器掉电的最大点是,桥下来了,胶还粘在底座上,处理胶处理不好,出现掉点

网友:
我拆就老爱掉漆,点到是不会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事实证明下黑胶的,不用焊膏效果更好

额  这是为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几年有出现掉点,吃过亏后下温调高10度,时间多10秒,基本没出现过掉点了。现在配合红外测温枪放心做了。

真的吗   E40每次拆都有掉点的   请问大师用的什么型号的BGA   多少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吗   E40每次拆都有掉点的   请问大师用的什么型号的BGA   多少度呀

牌子一般*词语被过滤*好像是T6型号吧,上温220,下温270。

网友:
可恶的黑胶,见到头大,不过还是要硬着头皮搞

网友:
0752001这个桥不便宜吧。。

网友:
0752001桥不便宜。

网友:
用风枪吹掉的?

网友:
多加一点焊油加热流进芯片,加热到四角的黑胶爆锡就可以取了

网友:
要换显卡吗?这个

网友:
大伙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搞不掉漆的呀,一般到不掉点的温度都太高了,一撬都会掉漆

网友:
看到边缘组件化了就翘的话  不保险的  容易掉点  还是延时些好

网友:
这个机器太鬼了。。。。。。。。。。。我

网友:
记住做得好的那次温度,没有传说那么可怕。

网友:
正常取应该不会掉点吧  不过不要用真空笔 直接撬好一点

网友:
楼主能详细的说明一 下么,这是个好技巧啊

网友:
AMD的比较麻烦

网友:
黑胶确实恶心 前两天拆了个 掉了几个点 还好 飞好线后 完美亮机

网友:
为什么我老是爆珠啊 求教啊

网友:
有机会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