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集成主板 集显不显或一闪一闪

楼主(2015-08-13):
华硕集成主板 集显不显或一闪一闪 试试换VGA接口边的330试试 也可用470代用亲测能用

网友:
是电容漏电吗

网友:
不是 换330电阻

网友:
哦哦  是电阻问题啊  是阻值大了吗  还是怎样?

网友A:
是防浪涌的六脚管子坏了拆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防浪涌的六脚管子坏了拆了就好了

不是 就是330排阻

网友:
同意,拆VGA后面的6脚管子

网友:
如果三基色阻值正常可以判断北桥有问题吗

网友:
VGA后面的六角小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