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18笔记本没有5V有3V

楼主(2015-08-13):
HP TPN-Q118笔记本没有5V有3V-触发后有3V没有5V-5V待机芯片发烫,这个3V-5V芯片是分开的-换过5V待机芯片还是没对-插上电源待机0.075偏高-没有3 V5V,触发后有3V-待机时候5V芯片发烫。问下这个芯片怎么才发烫呢?断开过5V出去的电感-

网友:
主板修复了-无需回帖了

网友:
换芯片好的吗

网友:
过流了就烫了   试试断开主要节点

网友:
修好了?什么东西坏了参考一下

网友(2019-09-08):
其实是通病   11脚电容漏电或者短路      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没有短路  就查外围

网友:
芯片排除过的话查下LDO

网友:
一般LDO多数,不一定是短路,LDO链接的地方少  一个个的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