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屏暗屏维修实例

楼主(2015-08-13):
  笔记本电脑液晶显示屏亮度不够,是什么意思?在维修行业中我们把这个液晶屏亮度不够统称为“屏暗”意思就是高压包没供电到液晶屏灯管上。

     对于经常使用笔记本电脑的人知道液晶屏上有一个小小的灯管供液晶屏亮,所以造成屏暗的时候很多人就误认为是灯管烧了换一条就OK了,假如液晶屏的灯管是那么容易烧毁的话我想生产厂家投诉信可就多了,笔者在这里对屏暗的故障做一个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日后对屏暗有更深认识。

  首先造成屏暗的故障有四点:

  一、灯管断开(一般正常使用的电脑不会因电压高所烧毁或者断开灯管,灯管断开的主要原因是:电脑摔到地下灯管碰击严重)

  二、高压包没电供到灯管(主板有3-4组电压供到高压包,高压包经过芯片变压后供到灯管,芯片老化或者电流过高把芯片烧坏没电输出)

  三、主板没电供到高压包(主板有3-4组电压供到高压包,主板有2组芯片输出电压到高压板,芯片老化或者电流过高把芯片烧坏没电输出)

  四、连接线断开(主板和高压包之间都有一根连接线连接着,长时间搬动液晶屏连接线断开,造成没主电供到高压包上)

     以上四点都是造成屏暗的主要问题所在点,前三者出现的比较多,第四点出现的机会比较少,因为连接线是用一种特殊的屏蔽线所覆盖着所以及少出现连接线断开现象。对于专业的维修人员检测每一个过程都是必不可少的。以下是笔者在检测过程中发现的一个特殊的例子。

      联想绍阳V系列 开机屏暗(具客户了解在晚上使用的时候把电脑休眠后再次开机屏幕一片黑暗,在室外强光的照耀下可以看到进入WINDOWS,怀疑是高压没电供给灯管)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部要做的事情就是外接PC显示器看是否可以进入WINDOWS外接是否正常显示。

        这个步骤很重要,可以确定软硬件是否存在其他问题做了很好的观察。一般的专业维修中心都会当着客户面前试清软硬件,保证相方的利益不会受到冲突。

       故障是屏暗后我们开始把屏幕的保护框慢慢的拆卸出来,前文也说过一般的屏幕四周都有四-六个胶粒把螺钉隐蔽起来,所以在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螺钉拆走后方可把面框摆开,若没把螺钉完全拆下就拆面框严重的会把面框弄裂,拆开面框后我们发现最底部有个白色的绝缘胶,上面还贴着张胶纸上面写着高电压注意(CAUTION:HIGH VOLTAGE)。

网友:
   对于暗屏说的很详细   对于我很有帮助  现在也在看液晶维修不是事儿学这方面的基础 感觉你讲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