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手机维修实例

楼主(2015-08-13):
  三星A408打接电话困难

  现象:有信号能入网,拨打电话困难,偶尔的可以打出一个电话,但需要很长时间。打入电话的时候系统提示“你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手机维修

  检查:三星手机出现这样的故障一般都是软件错乱或换组装外壳引起的,此机的外壳没有换过。首先用*2767*2878#复位码片无果。用软件写字库资料不能联机手机显示充电中。怀疑传输线有问题 用一正常的手机可以正常写入。拆下码片用LT-48写备份好的码片资料无效,短路天线开关无效,补焊和更换中频无效,拆下字库用LT-48写好装回涛声依旧.整整一个小时过去了维修毫无进展该查的地方都查了没有发现故障点。静下心来再仔细的分析故障有信号能入网说明手机的接收和发射电路工作正常引起该故障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软件错落或CPU损坏。字库和码片都已经写过。可以把软件排除在外那么引起故障唯一的可能性就是CPU坏或者是工作不正常根据以往的经验引起CPU工作不正常的原因有三个

  1系统主时钟不正常

  2给CPU的供电偏低

  3CPU虚焊

  查CPU供电正常,直接更换19。5的晶体后试机故障消失打接电话正常。

  三星600无信号

  现象:无信号,待机时电流在80--100MA之间摆动天线头符号在几分钟后才出现。

  检修:此机是进水机原为不开机。在别的维修部修开机后无信号。再修为果转送我处。根据经验三星600 手机无信号时天线头出的较晚常见的 有两个原因

  1.13M系统时钟不正常

  2.CPU工作不正常

  本着先简后繁的原则:先检查13M电路,经检查该电路输出的波形和频率都正常。直接更换CPU后试机故障消失信号正常。

  三星600无信号

      现象:无信号待机时电流在10-15之间摆动约10秒后跳到70MA在70MA处--80MA之间摆动约6秒回落到10MA然后在10-15MA之间摆动如此循环。

      检修:此机在别的同行处修为果转送我处。拆机发现手机的射频部分,全部是松香用天那水清洗干净后然后检查主板有无缺件或虚焊或元件焊反。修别人修过的机子这是必然的一步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接下来开始检修电路在射频供电管U110的5#测3。0V电压正常切记此电压在电流上升到70MA时才有因为此电压受CPU输出的SYN-EN信号控制当手机软件要启动接收电路时CPU接到指令后从73#送出SYN-EN信号送到射频供电稳压管U110的3#控制U110开始工作从U110的5#输出3V的电压供接收电路用信号注入法检修接收电路用镊子在滤波器F101的信号输入端手机电流有了明显的变化已经和基站成功沟通手机显示一格信号这说明手机中频部分正常。用镊子点在高放管的C极手机无信号经查C170到L207断线飞线后试机仍无信号。用镊子点在高放管的C极有一个信号。用镊子点在高放管的B极无信号。测高放管Q200的各脚对地阻值正常疑是Q200损坏用西门子3508的900M高放管代替后试机无信号。但用镊子点在Q200的B极时手机有满格信号。用镊子点在定向耦合器的接收信号输出端无信号查定向耦合器到高放管的B 极耦合电容滤波器正常。此机进水比较严重可能是主板有问题还是另想办法吧。断开Q200  B极的耦合电容C219在Q200的B极焊上一条绝缘线拉到天线座在天线座上饶上几圈再试机信号满格。手机打入打出电话正常 .

  三星N288码片引起的软件故障

       现象:开机时出现电池电量低接着出现”请稍等“然后出现”初始化 失败请联系供应商。

  检修:先用*2767*2878#复位码片后试机手机不能开机按开机键信号灯 不停的闪烁。超过了正常的闪烁时间好多拆下BGA封装的码片手机能正常开机信号正常电池电量显示正常用LT--48写好码片装回手机试机手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