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qt 开机掉电,原来是它。。。。。

楼主(2015-08-13):
一Acer zqt的机器,开机掉电(0.35-0)客户说 有时能开 有时不能开的,可在我手里,一点都不能开,到0.35准时掉电。不过这样也好,那种半好半不好的机,查起来就不好查。好吧 ,废话少说,拆机。裸板上电,还是掉,测得5v 3.3v有,心想是哪个原件虚焊了,不过经过一番仔细检查 测量,发现没有虚焊的。开机测试 各大电感均没电压。上论坛搜的一同样的例子,也是pl16没电压 这个电压是+1.5vsus帖子上说要让这个电压先出来,(额。,, 新手中 还不知道为什么要先查这个电压)好吧 跟着他的思路先跑跑吧,这个电压是受控于pq62 pq61 实测的板上pq62 D级有19v 下管是好的,两个管子的G级 均无电压,肯定没有输出。那就好办了,找到问题所在。控制电压是由pu10芯片发出,找工作条件 ,发现 12脚v5in 电压不正常,有时3点几 有时4点几,总之没有上过5v,那就找这脚与谁相连,跑跑跑 来到了这里 实测的PQ60 D级有5v G级待机有3v(额 这里有点不正常了)又测得前面几个三极管(pq28 pq27 pq29 pq56)阻值均正常,它们的上端D级电压也都相应的有,这下可蒙圈了,不知道该怎么查了,慢着 ,停下来 仔细想想,也许是后级短路了,拉低了电压。嗯 有这种可能,首先我想到的是电容,直接跟5v-s5相连的电容全部给它断开(还有一些就不全标出啦) 断完通电 玛德 又失望了。不行这也不是。这时老板来了 说你直接给5v-s5加上外置电压  烧 ,看谁发烫。原来这就是失传已久的烧机大法 哈哈, 行,可调电源打到5v,烧,咦 没有哪里发烫, 加电压 当加到7v时, 哈哈 出来了 摸着一处烫手的很,就是你了 pq29 从料板上取得一同型号的(npn)三极管 换上 即可。可在这步还是不行,通电还是会掉,这下电流能上1A 有时0.65,哈哈 原来是我之前取的一下小电容没装。好的 物归原位,通电 ok 注:这里的pq29我无论是在板测还是拆下测 阻值都与npn的管子相似,但实际就是它坏,所以大家当遇到这种情况时 一定要细心,有必要还需通上电测试。

网友:
我手上一块戴尔的板子,0.185掉电!除CPU供电没有,其他供电全部出来,CPU的供电芯片:供电正常,开启正常,就是没输出!,搞了好久没思路了!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

网友:
不错不错,但是这个确实不好查哦。

网友:
又是缺电压掉电的。

网友:
缺电压的掉电就是要细心,根据时序来

网友:
不错不错,可惜我加不了分吖

网友:
   拆电容之前测了他们的对地数值了?

网友:
老板的经验还是很足的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