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1005连续打印或复印间隔长一直转

楼主(2015-08-13):
HP M1005一体机,不管连电脑打印、复印,还是脱机打机器里面的菜单项目或复印,每张纸的间隔都非常大,在间隔的时间内机器一直转动,而且有时纸已经出来了,它还要转半天,请教大家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电脑

网友:
有哪位师傅知道的指点一下,空转等待的时候大概在30秒左右。

网友:
如果点了打印,或按了复印,第一张上纸的时间是正常的,但是第二张起就很慢了。

网友:
做一下恢复出厂试试
恢复出厂设置:manu/enter---使用“<”或者“>”选择service--再选择restore default---按manu/enter
-确认

网友:
是的,恢复出厂试试

网友:
看一下定影组件的热辊上温控传感器有无结碳。

网友:
这问题 明显是机器 定影散热 引起的,检查下定影组件热敏电阻式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