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过热、CPU发热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

楼主(2015-08-13):
  电脑用户安装和使用CPU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CPU的使用寿命,CPU的故障发生率总得来说是比较低的,因为出厂之前CPU经过了严格的质量检验,很少在使用时出现故障。

  但是过分超频、风扇故障导致的过热、静电或其他外力的冲击也有可能导致CPU出现问题

     如果CPU风扇不能正常工作,出现的结果与超频是类似的

危机CPU的各种因素

  1、 过分超频的情况
  2、 空气流通不好,导致电脑机箱内部过热的情况
  3、 CPU风扇有太多灰尘的情况
  4、 CPU风扇的电源线被腐蚀或损坏的情况
  5、 使用非正规的风扇,不能满足CPU散热的情况
  6、 错误地安装CPU风扇的情况
  7、 电源供应不稳定的情况
  8、 长时间使用电脑情况
  9、 非法操作,导致CPU的针脚弯曲或断裂的情况

  如果想延长CPU的使用寿命,除了要防止电脑内部的电压过高,使用接地型插座外,还要防止电脑机箱带点,要定期检查CPU风扇是否正常工作,技术CPU风扇正常工作,也要检查CPU内核温度是否过高,CPU内核的温度可以使用硬件监视软件进行测量
  在进行视频编码等CPU符合较重的操作时,需要检查内核稳定是否稳定。

网友:
补脑帖,支持下楼主

网友:
intel的cpu 我还没见坏过的,AMD倒是常客啊 针对的是台式机,要坏的话 就是主板cpu核心供电异常,导致烧坏cpu

网友:
理论性好强,一般就散热不好,其他嘛……

网友:
以前没搞网吧客户的时候没见过cpu坏的  但是接触到网吧客户以后就经常有遇到u坏的 如果是家庭机  电脑故障几乎可以先排除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