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522 EG50-KB MB 12253-3M单AMD板载CPU AM5200IAJ44HM BIOS

楼主(2015-08-13):
    ACER E1-522 EG50-KB MB 12253-3M单AMD板载CPU 型号AM5200IAJ44HM
来时故障为CPU短路,换了另一个型号的CPU不触发,型号为AM5000IBJ44HM
最后订了一个原型号的才OK,备份BIOS

ACER E1-522 EG50-KB MB 12253-3M单AMD板载CPU AM5200IAJ44HM.rar

网友A:
换个CPU居然能不触发,这种板载的A  U比较容易坏啊,虚焊也遇到很多台

网友B:
现在的板载CPU,到底是好还是坏呀?
换句话说:这种方式是趋势还是过去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CPU居然能不触发,这种板载的A  U比较容易坏啊,虚焊也遇到很多台

都说是换的不一样的型号才不触发,最后按原型号是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板载CPU,到底是好还是坏呀?
换句话说:这种方式是趋势还是过去式??

板载CPU 越来越多 比如 INTEL 4 5代大多数是板载的CPU了

网友(2017-08-16):
这款CPU直接连3.3v电压吗?我有个3.3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