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MS-7519 跑D5掉电

楼主(2015-08-13):
今天遇个MSI的台式机主板  按下开机键跑码到D5掉电 掉电后按开关没反应开关针只有0.4V 必须放电之后才能加电  开关针直接连接IO【IO/F71889F】 用电源绿色的线对地强行加电竟然能亮级 判断是IO的问题 求大神给我分析下

网友:
蚂蚁的IO是坏的比较多

网友:
是IO就换啊  修好就行 又不是搞科学研究

网友:
换io  80% 机率

网友:
直接换I/O吧

网友:
换了试试就知道,看看自己的判断力

网友:
换了试试就知道

网友:
IO坏的机率大一些呀。被IO拉低了,4S掉电

网友:
换io 试了吗  是不是io的问题啊

网友:
强行加电能正常跑码亮机说明是IO电路的问题,先换个IO再说。

网友:
杀IO芯片

网友:
台式机不划算兄弟

网友:
杀IO 赶紧的

网友:
楼主是不是 跑D5掉电后,开机排阵电压只有0.4V,那你查看一下,MSI的待机电压芯片 就是把5VSB转换为RTCvcc的芯片是不是异常,然后再考虑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