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 反复重启 不亮 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5-08-13):
技嘉的H61反复的重启 不亮 刷了BIOS 换了IO 都一样 主板瞬间电压都是有的。。 求思路

网友:
我也有一个,双bios的板子,触发3秒钟掉电,不好搞啊,正在找图纸

网友:
技嘉的主板就是这个问题多,我也碰到过几张!有的是BIOS刷好的,有的刷了也没用! 家里还有2块 ..........

网友:
先刷个BIOS 不行按时序来嘛
就是新板没图纸郁闷

网友:
jiu 没有会修的吗??//??

网友:
BIOS要一起刷的,还有你的U换了吗

网友:
有些就BIOS互换下

网友:
双BIOS最好一起都刷了,要是不确定最好把BIOS块换掉试试

网友:
修不好的都卖给我吧,我回收

网友:
U坏也会这样子 肯定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我遇到过CPU坏的,你换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