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pple 11寸 A1465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8-13):
Apple  A1465 主板板号是820-3208-A
打开图纸找到J5700接口上11脚的SMC_ONOFF_L开机信号

打开点位图定位SMC_ONOFF_L信号,就是右边的第4脚,测量电压为3.3V,
同时反复按键盘上的开机键,电压一点都没有变化
这个点是通过排线到触摸板小板的

拔下键盘排线看到有腐蚀,看来就是这里引起的

拉开排线上的膜,测量排线的通断,测量到第5条左右时发现不通,具体几脚忘了反正是红圈处的

果断将黑色排线处剪断,如图

上机测试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
其实就是键盘的开关键信号断线啊,NB啊兄弟

网友A:
,,,就好了,苹果的排线不是都挺短的吗,剪了还能插上啊

网友B:
那上不是导电的,剪了咋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好了,苹果的排线不是都挺短的吗,剪了还能插上啊

这个排线是折回来的,肯定有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上不是导电的,剪了咋接上

下面银色是也是导电的啊,直接插上就好了啊

网友:
这个肉眼就能观察到的,没什么技术含量。我上次也遇到过

网友:
这机器会自动开机的 排线也是进水很容易坏的 键盘也是爱坏的

网友(2015-09-15):
用导电银漆搞一下 不过这键盘也几十块

网友:
我这里有大量苹果配件 淘宝名称:舰创电子     ynx168 欢迎同行光临

网友:
嗯 不错 细心就是好

网友:
真没想到是排线有问题!受教了!

网友:
这样也行,能插的回去

网友:
这个键盘很难换,,,,,,坏了的话,,,你确定这样剪短行吗

网友:
苹果的机器设计这么好,杂还是这么容易进水

网友:
真是个个别,要是人人这么幸运就好了

网友:
我遇到的苹果机器屏线都是很短的,剪了更本不够长

网友:
这排线感觉不好插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不触发原因是排线的问题造成信号的问题

网友C:
这剪了后排线好插吗?
理论界
很好插,,,,,,,,,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剪了后排线好插吗?
很好插,,,,,,,,,

网友:
居然是排线的问题 受教 受教啊

网友:
的确比较难修一点。重在细心

网友:
这个故障修得有意思。

网友:
真没想到是排线有问题

网友:
楼主幸运呀 这个原因好排除

网友:
细心维修会省很多弯路

网友:
维修就是心细 楼主好样的 节约不少时间

网友:
还没修过苹果,学习了

网友:
这个居然是排线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没弄好

网友:
苹果的机子还是很不好搞的呀

网友(2015-12-17):
点位图brd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啊?请问

网友:
上次修到这款机,都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