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屏背光亮无显示

楼主(2015-08-13):
接到一台联想B460 板号是纬创的LA46 09911  接进去外接正常。一接到屏上面就不显示——就是屏背光有亮,就是没有图像,屏换过。 屏供电什么也都正常——不知道什么问题!有谁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呀,

网友A:
版号是什么,可以帮你查下信号是不是有问题的。或者找条一样的屏线

网友B:
你不是实地学员吗   怎么基本的问题都不懂

网友C:
显卡供电正常不?屏/屏线换过没?加热显卡看看

网友:
打下屏线的阻值看下

没问题就换屏线

网友:
换了屏线不行的话可以打电话骚扰月饼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号是什么,可以帮你查下信号是不是有问题的。或者找条一样的屏线

la46 09911    定了一条屏线,在路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实地学员吗   怎么基本的问题都不懂

那大哥以为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供电正常不?屏/屏线换过没?加热显卡看看

供电都正常,加焊过显卡,换过屏——就差屏线了……。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