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61 M-E原板BIOS

楼主(2015-08-13):
发一个ASUS H61 M-E REV2.01 BIOS,原装板上备份出来的。非官方下的。这种只有用原板的。其它的上去开机掉电

网友:
附上BIOS文件

ASUS H61M-E 2.01.rar

网友(2017-06-20):
插硬盘卡横杠,东西都换过,刷这个有用吗?

网友:
为什么解压出来的是2.03的版本,通用吗

网友:
现在可以进系统了,BIOS是好的  ,2.01的可以用,

网友(2017-09-12):
刚好有一片 上内存不开机  的主板 下载试下

网友(2018-02-04):
#在这里快速回复#主板 下载试下..................................

网友:
主板 下载试下主板 下载试下主板 下载试下

网友:
公司有这样板,还是再下来试试看

网友(2018-05-07):
正好有片主板出问题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文件需要编程器写BIOS吗????????

网友(2019-05-22):
开机 风扇转转停停的有用吗 测瞬时电压都正常...bios刷了两个 也还是不行 不知道你的有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