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S51125 3V线性电压高

楼主(2015-08-13):
今天修一本本,通电待机电流0.26,然后慢慢下降,从0.26到0.2到0.14一直慢慢到0.01.待机芯片是TPS51125.测待机电感,3V电感量得电压0.5V,5V电感测得电压1.5.测3V线性电压有时候显示7V左右,有时候显示15V左右,5V线性基本上每次测都是4.5V.待机芯片换过几个还是一样。把3V线性一一断开还是一样。翘起3V 5V待机电感,线性电压还是高,待机从0.2几慢慢往下降,由于已经芯片已经换过,3V线性也一一断开还是这样,一时没有了头绪,所以想请论坛里的各位大师支支招,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A:
查下芯片周围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芯片周围是不是有短路

周围没有测到短路的地方。

网友:
VREG3/VREG5的电容换掉看看。VREF电压查一下。

网友:
上下管和滤波电容都换掉,查下基准和开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上下管 周边电容

网友:
这也没碰到过啊
换板吧

网友:
不知道,还没到实践那边,等我实践了就告诉你。

网友:
一般下面那电容起到限流作用,你看下是不是电容坏了,芯片输出问题,测供电,测开启,没问题换芯片。

网友:
3V线性偏高!应该后继有和别的电压串了吧,把线割掉量。PG4125那

网友:
上下管 波形   基准电压  自举升压

网友:
看一下VIN的输入电压是否正常哟。

网友:
线性电压高的基本上是芯片本身的问题,还有就是要检查下是否有焊好,有没有连焊

网友:
换个芯片!!!

网友:
公共点滤波电容

网友:
先测试51125供电和主控信号,再观察周遭有无腐蚀元件,对了你测试3.5V对地阻值正常了嘛

网友:
51125通电就会输出稳定的3 5V 只要VIN输入正常 不需要外部电路稳压的  线性电压高的基本上是芯片问题 还有就是是否焊好 有没有连焊 在看下VREF基准电

网友:
基准电压正常不,这51125没几个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