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换加热芯能使烙铁好用些吗?

楼主(2015-08-13):
我的焊台加热慢,热容量也低,本来想换个新焊台的,最进在网上看到有人说a1321加热芯比较好,我的烙铁换上是不是能好用些。
这个加热芯从几块到几十块一个的都有,如何选呀?

网友A:
936到底是什么意思,又是白光936又是安泰信936又是赛克936什么的好多936烙铁.
936烙铁到底是什么呀?一种规格吗?
三四百块钱能买到哪个型号的烙铁,相对好用的。
热熔量在烙铁的参数中是哪个数据表现出来的?

网友:
这是功率问题吧!!!

网友:
其实进口发热芯的就可以了,我的是自己按原装白光936电路板DIY仿制的,然后用环牛输出电压的,16秒左右就可以熔锡了,回温也不错,一般大焊点也无压力。

网友A:
没这方面的使用经验听不懂各位说什么,谢谢大家了。我先去买个进口发热芯试试,不行就换烙铁吧。今天想试试拖焊呢,烙铁一动,引脚上的锡就凝固了,得过一会才能化,再一动烙铁焊锡又凝固了,不知道是烙铁的事还是手法的事。温度都开到420度了不敢再调高了。

网友:
是不是温度不准啊

网友:
安泰信的936大B还可以   不是小B  大B170了吧  小B 100左右

网友:
换烙铁了,前阵子在网上买了个烙铁几十块,用着比我原来的好多了呵呵。

网友:
首先看你的焊台是用1322还是1321的芯的,如果是1322的芯换1321是用不了的哦

网友:
要不要試試用WELLER這個牌子不錯,但價錢就不親民

网友:
好的烙铁芯的确比差的好得多,这是亲身经历。

网友:
换高频的   升温快 温度温度

网友(2015-09-20):
引用 网友A:
936到底是什么意思,又是白光936又是安泰信936又是赛克936什么的好多936烙铁.
936烙铁到底 ...

我买的一百多的936照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这方面的使用经验听不懂各位说什么,谢谢大家了。我先去买个进口发热芯试试,不行就换烙铁吧。今天想试试 ...

你这个烙铁可以扔了,我自己用的是山寨的白光,效果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936到底是什么意思,又是白光936又是安泰信936又是赛克936什么的好多936烙铁.
936烙铁到底 ...

我买的九十块钱的936,感觉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