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版号LA-7981P

楼主(2015-08-13):
来时机电流0.01正常,按开机键电流有微小变化,短路的节奏啊,拆机测试各电感正常,公共点阻值正常 无短路现象,上电再测35v正常,抱着试试的心里短接开关,开机了,心中窃喜,一拆一装就好了,捡到便宜了,果断装机,开机还是一样,果然没这么简单,既然裸板能开机那就一个一个拆附件,当拆到屏线时能开机了,难道是屏坏了,拆开一看果不其然,屏码片芯片烧个洞,换屏,涛声依旧,到这基本就屏线了,拆开一看,得屏线也烧断几根,但这就一起换了吧,换好后可以正常开机了,可是不亮机,外接正常,屏接口+LEDVDD正常,+LCDVDD_CONN正常,EDID_CLK正常,EDID_DATA只有0.3v,不正常,一侧对地值70几欧,EDID_DATA貌似是进南桥的,不会南桥挂了吧,一追此信号,果然是去南桥的。屏坏,屏线坏,南桥坏,不知道报价客户还修不修 啊,

网友A:
楼主的点太低了这样修还不得700大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点太低了这样修还不得700大洋啊

报700客户估计吓跑了

网友A:
再低的话修起来就赔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低的话修起来就赔钱了

还都是得换的,修都没法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都是得换的,修都没法修

屏是得换了,换南桥确实是技术啊

网友:
你不报700就等于白干了呀情愿不修了

网友:
现已修复,换南桥,南桥是SLJ8E的没有,看论坛SLJ8C可以通用,换上果然亮机。正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