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不识别电池求教

楼主(2015-08-13):
    同行拿过来的机器,之前在其他地方修过,没修出来。
    目测isl88731附近之前应该烧过,边上的塑料壳已经变形了。上家应该处理过了。据说88731也换过。后来我也换过。
    插电池能开机,不过还没进系统就掉电。插上适配器能正常使用。进系统发现能识别到电池插入,但是识别不到电池电量,型号等信息。打电池的总线阻抗正常,电压正常。电池总线通过一个200欧电阻与EC连接正常。更换过EC,刷过BIOS,最后把88731与总线断开了,更换过电池。反正就是不识别电池电量。
    有没有修到过的指点一下!
    和好板子对比了一下波形,这个板子波形时有时无,而且不正常。但是这条总线上零件就那么两个,都查了。

网友:
广州迅芯科技 -4 赞一个!

网友A:
换电池试试,可能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继续刷BIOS,换个电池

网友:
听三楼的,万一是电池的问题你搞电路也是折腾。

网友:
ec干了没有

网友:
我遇到一次是干EC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试试,可能是电池的问题。

更换过

网友:
广州迅芯科技 -3 赞一个!

网友B:
此人在帖中多次灌水,还骂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人在帖中多次灌水,还骂人

灌你妈B呀,我的帖子我顶一下叫灌水吗?傻叉

天意wx -4 注意文明 语言

网友B:
在你的几个求助帖子中,都有解答你的问题。顶帖只发表情图片的吗?还骂人,什么素质?

网友:
我也在修一台检测不到电池的

网友:
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你的几个求助帖子中,都有解答你的问题。顶帖只发表情图片的吗?还骂人,什么素质?

求助没错,骂人就太不应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