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赐招!B490保护隔离之电池和适配器的冲突!

楼主(2015-08-13):
今修一联想B490机,单用适配器和电池都正常,同时用,电池识别得到就是充不了电,量了下同时用时中,PU4001管G极会有6V和10V的电压跳变,当单用电池此脚有10V电池过来的电,当单用适配器,有正常的6V左右的电导通产生公共点开机正常。现在就是毛盾在PU4001管G极这个脚,同时用怎么会有这个不稳定的电压,充不了电。正常同时用应该是6V的电吧。场管都换过,。  求高手赐招,  莫非是充电芯片BQ24737的问题?

网友A:
紧急求救中,望路过的,打将油的说说你的看法吧。

网友:
换一个充电芯片排除下罗 修好了告诉大家额 谢谢。

网友:
查充电芯片20VCC、6ACDET、5ACOK#基本可以排除

网友B:
PU4001的G极肯定不会是10V。如果是10V,那么反算过来,PU4001的S极就成了30V,这个是不对的。那么PU4001的G极变为10V的时候,你测量一下D、S极分别是多少伏?是否异常?或者,你把PQ4001直接短接,同时使用电池和适配器时,看看PU4001的G极会怎么样。

网友:
应该是冲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换个充放芯片吧。

网友:
绝对是充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这芯片很容易坏

网友:
芯片坏的概率是很大的 先换了在看 可别说电池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PU4001的G极肯定不会是10V。如果是10V,那么反算过来,PU4001的S极就成了30V,这个是不对的。那么PU4001的G ...

是在电池模式下10V  适配器下也是正常6V  同时适配器和电池就是跳变6-10V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紧急求救中,望路过的,打将油的说说你的看法吧。

看ACIN正常吧,PQ4001正常不,PR4003正常不

网友:
这么新的机子  怎么会有30v

网友:
看ACIN是否正常办理出3.3V了,如果不稳定输出,就会出来你这种情况 ,还有那个PQ4001如果有问题也会出来这种可能

网友:
希望高手来跟你看看

网友:
我感觉ACIN只要为高导通了那个管子,你就查下分压电阻对不对,不行再查充电芯片条件

网友:
你自己都想到是充电芯片问题了,就应该换个试下嘛

网友:
很明显是充电芯片的问题。AC_IN信号不正常导致那两个电阻分压都不正常了

网友:
PU4001有漏电,导致隔离保护电流不正常,EC检测到不正常就进行电压调节,所以同时用G极就电压在变化,
你再电池适配器同时用,用手摸PU4001一段时间,看会不会发热严重。我前几日修的联想Yoga 13就是你的机器现象,充电超慢,最多充到有时20%-30%左右。

网友:
这个充电芯片还需要考虑 不会是没芯片吧

网友:
适配器检测

网友:
充电芯片还需要考虑

网友:
小问题就技术

网友:
保险带不动负载,

网友:
就是充电芯片的问题 不要怀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