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K C168打印机不打印故障分析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5-08-13):
  新买回来的打印机可能会遇到数据线和电源都已经连接好了,但在点击打印后,打印机没有任何反应的问题,下面来分析博思得打印机不打印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

  一、打印机驱动安装错误

  请检查打印机驱动是否安装,若安装了多个驱动,还需确保软件中选择的驱动为正确的那一个。

  注意:点击打打印后,若屏幕右下角任务栏出现打印机图标并马上消失,且打印机没有任何反应,这也可能是驱动安装有问题,请尝试重新安装打印机驱动。

  二、打印机连接问题

  检查数据线和电源线的连接是否正确,打印机电源是否开启。

  三、驱动状态错误

  请按以下步骤检查打印机驱动状态:

  1、点击电脑的“开始”菜单,选择“设备和打印机”,进入“设备和打印机”界面(图1)。

  2、 右键单击已安装的C168打印机图标,选择“查看现在打印什么”。将出现打印任务对话框。

  情况1): 若该对话框状态显示为“脱机使用打印”(图2),则表示该驱动暂时不能用于打印。

  解决方法:点击“打印机”菜单栏,去掉勾选“脱机使用打印机“可手动将该驱动激活。

  情况2):若驱动状态正常,但打印任务状态显示为“错误-正在打印”(如图3),则很可能为驱动端口不正确所致:

  解决办法:从Postek官网下载中心下载“Postek打印机USB端口识别工具“,根据工具提示检查端口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