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5-08-13):
电池显示正在充电!到一直是0%,充电指示灯一直闪!除了电池坏了还有其他原因吗?

网友:
联想充电时当电池电量很低充电灯是闪烁的直到充到一定的量才停止闪烁

网友:
晚上睡觉的时候放一夜让他充

网友:
充放电芯片坏也会

网友:
晚上睡觉的时候放一夜让他充 你试一下

网友:
刚开始是这样的  过一个钟头就不会闪了

网友:
充电电路和充电管理电路,都测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试 如果故障一样就电路或芯片问题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