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联想B470E不触发

楼主(2015-08-13):
如题:B470E不触发.待机0.035  没3V5V
        8脚有3.3V     17脚有5V      16脚有20V    13脚有3.3V   18脚有3.3V(但表笔点了这个脚后.3V5V就出来了)谁有碰到过吗

网友:
刷过了.但BIOS第八脚现在没电压.估计不关BIOS的事吧

网友A:
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加焊芯片不行就换搞定过 不过不是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加焊芯片不行就换搞定过 不过不是这个型号。

51123也换过了

网友:
条件正常,芯片换过,查3/5V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待机电流有点高。可能是EC的问题

网友B:
EC的工作条件,一样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了就读BIOS了

网友C:
S5_ENABLE正常不,如果正常看一下S5_ENABLE到3V_5V_EN线路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S5_ENABLE正常不,如果正常看一下S5_ENABLE到3V_5V_EN线路正常不

S5_ENABLE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的工作条件,一样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了就读BIOS了

EC的第4脚VDD还没出.  其他VCC  AVCC都出了

网友D:
18脚芯片开启有,1脚和6脚查过没有?

网友:
待机003?

先修下待机吧

网友:
待机0.035这是微短,先查待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脚芯片开启有,1脚和6脚查过没有?

1   6脚有0.96V

网友:
1  6  脚  有没有电压啊   他有谁控制?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电容问题哈哈哈哈呵呵呵呵!

网友:
提示一下! 待机电感的电容

网友E:
电容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容问题、、、、、、、、、、、、、、、、、

3V  5V的电容吗    也换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3V  5V的电容吗    也换过了

3V 5V电感旁边的那个白色的大家伙!写着6.3的那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E:
3V 5V电感旁边的那个白色的大家伙!写着6.3的那个

嗯.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换过了还是一样

待机如果是0.035 绝对不是正常的!说明微短路,拆待机6.3白色那两个有极性电容就好!记得换哦!这个机待机0.015才正常出3V 5V

网友:
EC的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
修个鬼呀,350卖一块没修过的给你,原装拆机。

网友:
要的联系我QQ30587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