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ACER后级电压,SLG55221-130010vtr控制G级,大神帮我看看

楼主(2015-08-13):
手里有两台ACER的笔记本,3v5v待机正常,开机电流0.3左右,后级3v5v电压偏低,查图纸,由run_enable控制,run_enable只有4.4v,明显不对,此信号由slg55221输出,没通往别处,slg55221供电5v正常,2脚on3.3v,7脚run_enbale只有4点几v,换过后一样,大神们帮我看看分析分析

网友A: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不相信你把7脚割开就有13V左右了 好像是板层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不相信你把7脚割开就有13V左右了 好像是板层问题。

我有断开过,是有14v左右,我觉得不像半层问题,我手里两台ACER的,都是这样的

网友:
什么机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断开过,是有14v左右,我觉得不像半层问题,我手里两台ACER的,都是这样的

嗯嗯 我也想了很久后来放弃了 期待修好的大神解决。

网友:
一台4352 一台4743

网友:
那个C3611那个电容装没有,如果装了,看它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看看后级转换有无短路,断开有14V,可以尝试搭线到G极转换看看

网友:
并联的几个MOS管  一个个拆了测下电压  肯定那个拉低了

网友:
我感觉首先看看是不是待机芯片带不起负载,第二把这两个管摘了试试,还有待机芯片周围有无掉件

网友:
这是连接的地方有短路才拉低了电压

网友:
师兄解决了没,我一个跟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