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 开关电压为何开机后变低到0.7V???

楼主(2015-08-13):
一联想Y560独显机器,板号:DAKL3AMB8D0 REV:D,故障开机掉电,电流一路很欢地小跑,刚要显示就掉电!测量开关脚 NBSWON#电压在待机时候(还未按下开关键)3.3V,

一旦按下开关,测量开关脚 NBSWON#电压变为0.7V,四五秒钟就掉电!

EC BIOS刷过,开关板拆掉试过,EC芯片换过,电路上的电阻电容都换过还是涛声依旧!

请问哪位大神遇到过?麻烦帮小弟提示一二。。。。。。

补充内容 (2015-8-14 12:44):
结果还是漏电引起的!我把从开关到EC的线路断开重新飞线就OK了!我感觉广达的板出现漏电的情况还是很多的!!

网友:
断开排除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拆掉,上拉电阻减小10倍,换成1K的试试行不行,也可能板子漏电了,前些天一个海尔T6就这样搞好的

电容我早就拆掉了,电阻我也换过的,我也怀疑过是漏电,可是为什么按开关之前电压是3.3V呢?

网友:
具体怎么说。。。?

网友B:
3vpcu 也掉了吧?负载短?缺电压?

网友C:
挑起EC125PIN,点触拉低来触发看看还掉不掉?不掉为线路问题,还掉要查EC和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挑起EC125PIN,点触拉低来触发看看还掉不掉?不掉为线路问题,还掉要查EC和桥了。

支持8楼的说法,可以排除是线路问题还是E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pcu 也掉了吧?负载短?缺电压?

3VPCU 、5VPCD都没掉!不缺电压!一切正常,电流都跑得很正常

网友:
结果还是漏电引起的!我把从开关到EC的线路断开重新飞线就OK了!我感觉广达的板出现漏电的情况还是很多的!!

网友:
默默的  按时 啊是啊是爱的 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