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修B460电流1.3无显(无实图)

楼主(2015-08-13):
发这帖子全因没分了,想下载都下载不了。
因急修所以没拍,就用图纸图。
如题,能上到1.3电压也都出来了,但显卡老板已经做过了,对于老板做BGA我只有服,成功率九成以上,非常少没做不好的。
所以我只能看看电路复位什么都能出来。刷BIOS的事,老板也都做过了。

以上图一直查下来,看什么没出来。心其实没什么底,复位都会,你说复位上面的能不出来么。
但需要的信号并不只以上这么少的,下面就是

在追DGPU_PWROK时看到这个,找到问题,DGPU_HOLD_RST#没电压

以上两个图都说明本来是由DGPU_PWROK直接开启NV_RST#的,但现在多了转换电路
烦就烦在这转换电路在桥里
先加焊不行后换桥就OK了。
简单维修,没营养见谅。

网友:
NV_RST#才是显卡的复位

网友:
先测下LPC总线,确定跑线,再测内存排阻,有波直接干显卡

网友:
B460 不跑码,遇到过几台换HM55的

网友:
DGPU_PWROK是独显供电好PG给桥和这个与门,与门得到这个信号和随后到来的PLT_RST#产生NV_RST#来复位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