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M3 装完系统卡LOGO

楼主(2015-08-13):
惠普DM3装完系统 卡LOGO 什么问题 有谁修过 知道的朋友说下 谢谢 XP WIN7 都一样
win7
卡LOGO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跟你故障一样

网友:
应该是分区没弄好 重新分区 然后再装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2015-09-16):
不是南桥问题把,装完系统卡LOGO是不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刷BIOS 我刷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