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 d101tx 开机内屏不显示 外屏显示

楼主(2015-08-13):
机器是清理灰尘后导致的外屏不显示,机器是i5 独显 找了全网和X宝无图纸。初步检测是屏供电+3VLCD_CON无电压,跑电路到芯片RTD2132R 该芯片各脚电压如下图片  电路图是参考图纸

9,10 脚电压2.4v是不是偏低呢?因为是清理灰尘上机过一会才出现内屏不显示,个人认为应该芯片rtd2132不可能坏,
加上手里没该芯片所以换,是不是必须满足9,10 脚电压3v 后14 ,15脚才输出开启屏3.3v信号呢?那位师傅分析一下。
能共享一下图纸感谢不尽!
能不能直接飞线3.3到屏供电不?后果严重不?

网友:
上面的图都是参考图纸

网友:
有没有结果,同样的机子遇到一样的故障!

网友:
机器能亮机了,3.3电压必须正常了。
你这电压低 ,后续转换出问题了 吧,或者你螺丝刀碰到啥了?

网友(2018-11-23):
屏供电3.3V随便飞,那怕你接成待机3.3V都不会烧。

网友:
可以飞线二级电压3V试试,不会烧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