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外接显内屏不显!求助

楼主(2015-08-13):
华硕K42JR外接显内屏不显!显卡、cpu、南桥、BIOS、屏、屏线、显存、全板所有排阻都均已换过!那位大神修出来过?求大神们指点迷津,灌水的就不要来了!谢谢
内屏不显

网友:
大神都放假了吗?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5-08-14):
BIOS 。 多试一哈。

网友:
这样大搞都还不行阿,BIOS也要试试阿!!!

网友:
显卡换新?会不会是显卡某个模块供电异常呢?

网友:
电阻变质了,应该是个103

网友:
大师你的弄得了吗?是什么问题,今天我也接到一台现象跟你的一样。你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
华硕我没有修过,我有修一台ACER的外接能显示 内接不行 开始去换显卡还是一样,后来修加焊北桥好了 客户用了几天又回来了 我就直接换了一个北桥 到现在没回来

网友:
楼主版号是4.0的 还是4.1的

网友:
和你一个样 也是没修好

网友:
这个就不要考虑显卡 和bios了

网友:
头痛的问题啊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一个一样问题的,没修好,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按信号一步步修 你搞这么多干啥哦 先测EDID 再测LCDVCC 再测BLON 都没有就测显卡的供电 供电有很多 外界显示那么CRT部分绝对OK了 仔细观察板子有没有调件等等 总之一两句话说不清

网友(2015-09-25):
感觉还是BIOS的可能性真大

网友:
坛子里有图纸看一下屏供电

网友:
看来不是显卡问题 来了一台

网友:
这机器显卡问题多

网友:
屏接口的供电开启等都测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