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USB口不行

楼主(2015-08-13):
主板上所有USB口都不行  前置的也不行  BIOS里也调了   5v也有   对地阻也正常   桥加焊过了  还是一样的    怎么弄啊

网友:
USB时钟有吗?

网友:
看下USB接口的位置有没有损坏的配件

网友:
怎么测量出了啊

网友:
估计南桥管理USB这块挂了,要换SB了

网友:
打对地阻值,很好判断的

网友:
打对地阻值是每个USB都要打哟,不是打一个两个就行了,如果有一个阻值不相同或者是相差太多就是南桥坏了。如果没有问题可以先量一下SB的USB模块的条件是否都正常

网友A:
拆USB接口旁边的ESD芯片,不行只能换S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USB接口旁边的ESD芯片,不行只能换SB了。

USB接口旁边的ESD芯片是哪个  今天也干到一张七彩虹g41的 usb都不能用 没辙  阻值都正常  没换桥 让带走了

网友:
打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
L     Z    换个南桥会有意外收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USB接口旁边的ESD芯片,不行只能换SB了。

芯片拆了   可以了  谢谢了

网友:
ESD芯片损坏最好还是换一个上去,不然下次就直接烧SB了

网友:
报风险换桥呗

网友:
打值都正常, 一般是桥问题.

网友:
之前修过一块是U口旁一个IC坏了引起全板U口不可用

网友:
换桥吧,桥的问题多

网友:
换南桥一准好

网友:
ESD还是要尽量保留的,作用就是保护SB.

网友:
换桥保险点。。。。